怎么样提高不秀钢丝弹簧强度?

楼主(2013-07-24):
用SUS304不锈钢丝加工的弹簧,簧丝直径,圈数,长度尺寸,间距等等都符合图纸要求,但就是压缩后的弹簧力偏轻,跟客户样品做了比较,外形长度尺寸都是一样的,就是力轻,请问大家,是哪方面的原因?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变弹簧外形尺寸圈数的情况下,提高弹簧强度,使得弹簧力加重吗?

网友A:
我个人会认为是材料和热处理的问题.你可以咨询下弹簧厂家..他们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
通过热处理可以改变弹簧的性能。

网友:
304不锈钢只有加工硬化途径。
再绕之前适当拉长变形或大半径的弯曲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会认为是材料和热处理的问题.你可以咨询下弹簧厂家..他们经验比较丰富.

不锈钢簧丝可以进行热处理吗?对弹簧寿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
热处理可以改变弹簧的性能

网友:
通过热处理增加硬度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