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铜材的弹性形变是怎么测?

楼主(2013-07-24):
钢材铜材的弹性形变是怎么测?是用什么仪器?是用什么方法?有没有简便测量方法?

网友A:
我一般用Solidworks模拟的,不过只能模拟没有经过热处理的材料,热处理之后的那要改里面的参数的,软件测也只是测出最大位移量是多少。至于在实验室中怎么测那倒是不知道了,算倒是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Solidworks模拟的,不过只能模拟没有经过热处理的材料,热处理之后的那要改里面的参数的,软件测也 ...

额 ,貌似我不太会用三维软件。。。在SOLIDWORKS里可以模拟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貌似我不太会用三维软件。。。在SOLIDWORKS里可以模拟出来的吗?

可以的,SW我还用过流体的压力模拟,这个只能做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