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一个金属带材的弹性形变?

楼主(2013-07-24):
怎么测量一个金属带材的弹性形变?金属弹性形变是否能用一个数值来表示?因为,我现在碰到一个开关类产品,开关内的铍青铜弹片,我怀疑材质有问题,淬火硬度HV350,是Y2的带材,照道理应该有相当的弹性,但现在手一扭就变形了,很容易变形后没有弹簧,造成开关不动作。。。

网友A:
首先检测材料中金属组分。

楼主:
我意思是对现有铜带,有没有什么方法测量弹性形变,或者,能测量出个值,以作为标准,以便以后批次的铜材来料检验,保证材质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硬度。

硬度打过,用维氏硬度计,测量得到淬火后铜片硬度HV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测材料中金属组分。

有没有简易点的测量方法,金属成份分析,一个元素要300元,太贵了。
我需要一个简易点的测量方法,确定一个标准值 ,一来可以测量铜材的弹性形变屈服点,二来可以作为以后铜材管控点

网友B:
取一段材料一端固定另一端让其悬空,悬空端吊一定重量的砝码,测量下沉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一段材料一端固定另一端让其悬空,悬空端吊一定重量的砝码,测量下沉量。

你好,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点的,比如多长一段,多宽有没有要求,固定多长,露出多长,用多少砝码压,有的铜材如果压力太轻或太重,可能不能很好的区分

网友(点评):
确定一个标准没有问题,也可以使用拉力计拉。

网友(2013-08-24):
材料的拉伸弹性模量和剪切弹性模量并不一样,因此采用拉伸的方法测出的只是拉伸弹性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