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外形法兰盘该如何供料?出料有方向要求

楼主(2013-07-24):
现在手头有个案子,马达法兰盘组装,法兰盘需要人工放置在料仓(皮带线或滑道),然后自动上料。先遇到个问题,如图所示法兰盘外形尺寸不对称,还有三个耳朵(角度不对称),法兰盘出料的时候很难定方向与治具配合。想请问各位,该如何排列出料和移栽。
p.s. 图中虚线部分是镂空的,3D没表达清楚
不胜感激!~

网友A:
看零件外园上有个平面,平面处直径最小,滑道的宽度做到与最小直径一致,工人在放料时如果位置不对料就进不到滑道里。

网友:
靠三个耳朵定位,,,,,,或者靠镂空定位。

网友(点评):
这就要求人工放料的时候需放准位置,估计不会接受。他们只希望人工随意放在料仓,然后全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零件外园上有个平面,平面处直径最小,滑道的宽度做到与最小直径一致,工人在放料时如果位置不对料就进不 ...

也考虑过用平面限制放料方向,可是仔细看的话起码有3处有小平面,不知是否会混淆

网友:
用三个电子眼检测三个耳朵位置,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