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间隔套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3-07-24):
这个是间隔套,材料是尼龙的,精度要求比较高,想问一下前辈们,该怎么加工呢。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我觉得这个难度主要是材料是尼龙的。

网友A:
看不出来有难度啊。。。。尼龙管切断就OK,当然是车床切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有难度啊。。。。尼龙管切断就OK,当然是车床切断刀。

如果直接切断的话,厚度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点评):
可以打表切断,2.6丝范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切断的话,厚度的精度怎么样。

哦,谢谢了

网友B:
量大的话可以用铸。

网友C:
车床可以直接保证精度

网友D:
楼主要注意热胀冷缩,冷却要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可以直接保证精度

请问直接车平端面,车外圆,再用切断刀切断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注意热胀冷缩,冷却要保证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可以用铸。

就49件,量不大

网友E:
这个尼龙材料确实不容易达到图纸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尼龙材料确实不容易达到图纸的精度。

你有没有加工过类似的产品呢

网友F:
类似塑料件我见过工人师傅加工过,具体方法是:粗钻内孔-粗车外圆-精车内孔-精车外圆-切断。注意切削参数的选择是关键,精加工时切削速度不能快,进给量也不能太大,工件的装夹是用同心铜软爪装夹的。以上是我个人观点,我是接触过类似材料的工件,方法是正确的,具体为什么这么做,且让我卖个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塑料件我见过工人师傅加工过,具体方法是:粗钻内孔-粗车外圆-精车内孔-精车外圆-切断。注意切削参数的 ...

精车时速度不能快是不是因为防止受热变形,影响加工精度。

楼主:
有加工过类似工件的前辈们,请指点下

网友G:
先找厚度符合要求的板材,打内孔35-38孔,每间隔95-100再打一孔。像棋盘一样的。再用35-38的圆柱上焊一个刀具像镗刀一样内孔定位,外孔靠划{像铁皮钻}一样,划出来每一个小零件,加工内圆,外圆。

网友H:
没有一点难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一点难道

OK  但是还是想求具体的工艺     我觉得  平断面,粗车外圆,然后钻孔切断。这样能保证两个面的平行度。  然后再精镗孔,因为孔与上下面的垂直度不高。  但是我的领导非要用板料,  车外圆,然后软爪夹,车两面,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找厚度符合要求的板材,打内孔35-38孔,每间隔95-100再打一孔。像棋盘一样的。再用35-38的圆柱上焊一个刀 ...

不好找这个厚度的板材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OK  但是还是想求具体的工艺     我觉得  平断面,粗车外圆,然后钻孔切断。这样能保证两个面的平行度。  ...

材料是尼龙的

网友:
精度很难达到,尼龙容易发生变形

网友:
发现这里会吹的人蛮多的,1丝平行度还说没一点难度
建议LZ考虑做个工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加油

网友(2014-03-01):
平行度精度也太高,是不是标错啦

网友:
留点余量上平面磨,我们是这样干的

网友(点评):
尼龙好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类似塑料件我见过工人师傅加工过,具体方法是:粗钻内孔-粗车外圆-精车内孔-精车外圆-切断。注意切削参数的 ...

过程改为粗车外圆-精车外圆-粗钻孔-精钻孔会有哪些影响呐?

网友:
就是怕变形,0.01的平行度还有正负0.013的我可以保证。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公差的零件不过材料是铝的

网友:
控制尼龙的变形是重点

网友:
看面的粗糙度。这种材料我们也加工过,给定公差和粗糙度,上数控车一般没问题

网友:
塑料类机加工没接触过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直接车平端面,车外圆,再用切断刀切断可以吗?

我们公司的尼龙间隔套都是上床子车的。。。

网友:
注意下加工时的冷却,用车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