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中的焊接符号对吗?

楼主(2013-07-24):
各位请教下,附图中的焊接符号对不?图中是两个圆钢管,外面大的钢管套在里面的钢管上焊接,手工焊条电弧焊,焊缝高度是6 mm,焊缝的表面宽度是12 mm。谢谢!

网友:
按照国内的标注方法,在基准实线下面还得加注基准虚线,以表示焊缝是处在接头的箭头侧。
标注对于不对,首先要了解自己需要采用什么标准。

网友:
    图一张。我都是对号入座

网友(点评):
支持。不过适合最好。自己公司的工艺自己订。

网友:
我觉得:
1. 应该标注虚线;
2.焊缝形式值得讨论。是缝焊缝?还是V形坡口?
3.焊缝长度没有标。(这个好像可选。)
多年没有画图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在开坡口焊接。缝高6,宽12。用CO2

网友:
1. 虚线是可以省略的;
2.不是V形焊,看着像搭接焊或对接焊
3.如果焊到头,焊缝长度可以不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