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提高微动开关回复力?

楼主(2013-07-24):
微动开关回复力跟开关上哪些部位有关系,怎么样提高微动开关回复力?
我现在开发了一款微动开关,做成成品后出现回复力偏轻,当操作杆稍大点,容易压着拨钮导致不回弹。请教下大家,从哪些部件能改善回复力?

网友A:
     开关壳里面的弹片(顶住拨钮的通断金属片) 弹力不够,建议加厚。

      另一个可能:拨钮的摩擦太大,调整一下尺寸或减小滑动面的粗糙度试试。

网友(点评):
LZ挺幽默滴,不知道<微动开关回复力跟开关上哪些部位有关>,确开发了微动开关。

网友(点评):
仔细看看,有像上帝的弟弟的感觉.

网友B:
选择材料很重要,簧片应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壳里面的弹片(顶住拨钮的通断金属片) 弹力不够,建议加厚。

      另一个可能:拨钮的摩擦太 ...

呵呵,知道开关回复力主要关键部件是簧片,而且 我知道,弹片主要部位是变形圆弧部位,弧度越直,弹力越大。。。
但我试过好多方案,就是没多少改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壳里面的弹片(顶住拨钮的通断金属片) 弹力不够,建议加厚。

      另一个可能:拨钮的摩擦太 ...

另外,加厚的话,会造成开关操作力加大,微动开关的操作力是要求很小的,不能太大
开关拨钮摩擦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材料很重要,簧片应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嗯,我现在怀疑簧片的材质铍青铜的抗拉强度或者说弹性形变有问题,簧片很容易变形,但我热处理硬度已经达到维纸350,用的是Y2的材料,硬度350应该是很高的了。但稍扭曲下就变形不能复位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方法检测铜皮的弹性形变性能?有没有好又简易的方法测量铜材的弹性形变屈服点?

网友(点评):
我在你的怎样测量的帖子里已经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怀疑簧片的材质铍青铜的抗拉强度或者说弹性形变有问题,簧片很容易变形,但我热处理硬度已经达 ...

        根据你的开发历程,对于簧片的设计,由实用意义方面看,不必过份追求较特殊的材料。

 之前的微动开关产品用的材料都没问题的话,从改变材料入手,到生产会麻烦很多。

簧片的弹力问题,其实你自己已经知道影响它的因素,就是簧片的形状,弯曲角度、弧度等。

所以,你的重点问题因该是簧片的形状设计:

1. 将你的图片发上来,簧片空间受哪些限制?
2. 拨钮的位置,受力情况描述清楚,力要多大?
.
.
对应具体情况,让簧片用回常用的材料、工艺等,设计符合受力要求的形状。

网友:
楼主这是微动开关,你不会想做成大动开关吧?

网友A:
       如果簧片不管什么样子都解决不了,那么考虑下面的建议: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可以考虑加个增力簧片,或者加个增力拨钮。

 亦或者结操作杆加个回弹,不完全靠拨钮回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簧片不管什么样子都解决不了,那么考虑下面的建议: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可以 ...

我现在将簧片支架上两个支撑点角度搞成倾斜,昨天试装,效果还成,明天进行大批量试装,不知道到等待我的结果是什么。。。
不知道这种更改后会不会有其它方面的问题出现,我怕手感和开关行程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簧片不管什么样子都解决不了,那么考虑下面的建议: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可以 ...

你这个意见真的很好,目前这个开关结构太小,无法再增加结构,可以在其它的开关上使用,以增加回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开发历程,对于簧片的设计,由实用意义方面看,不必过份追求较特殊的材料。

 之前的 ...

簧片的材质,以及淬火硬度,我怀疑有问题,所以想有个简单的检测方法,然后可以进行管控,改善不良还是在簧片和支撑架上动脑筋。前几天改过好多次,都没有太大效果。
铜材原材料初始性能太不稳定,一会200硬度,一会160硬度,不知道现在Y2的铍青铜材料标准原始硬度是多少?
簧片弹片圆弧形状调试过几次,圆弧R角太小,经常会出现失效,没有支撑力情况,圆弧R角太大形状太直的话,又会出现力过重,手感太重的情况,感觉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簧片的材质,以及淬火硬度,我怀疑有问题,所以想有个简单的检测方法,然后可以进行管控,改善不良还是在 ...

        弧度与弹力的关系,应该有相关的公式,用函数推算可以减少实验次数。
当然,事实上,有些工况不好掌握,如果参数设置有问题,结果反而相差很大。
既然也试过了多种情况,应该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规律,
      从弹力不够,到手感太硬,得到中间值应该越来越近了。土办法,根据规律继续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