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什么是无需示教机器人?

楼主(2013-07-24):
它是通过什么示教,操作员主要做些什么?投入怎样的劳动力?手动示教是怎么回事,其原理是什么?谢谢高手的回答!

楼主:
没有人懂吗?

网友:
示教就是记录轨迹,无需示教就不清楚了

网友:
具有智能的机器人。

网友:
我所知道的无需示教的机器人确定运动轨迹的方式:操作人员结合实际需要,对路径进行计算和编排,然后编写G代码,机器人类似CNC那样进行作业。但这种方式柔性、灵活性和适应性都严重不足,工作量很大。然后类似ABB的RobotStudio把编程图形化,CAD模型导入后,通过仿真的方式对虚拟机器人进行离线编程和调试,同时能对机器人实时进行监控,在线的进行方案调整。还添加了针对工业应用的大量插件,喷涂、焊接等有专门的编程控件,根据不同的品质和工艺需求自动设置参数。真心太厉害了。。

网友:
现在又一种轻载机器人,直接把手臂移动到需要工作的点,机器人自动生成路径。负载10KG左右

网友(2015-08-16):
可以用视觉识别的吧

网友(2016-08-05):
智能轨迹预测还是类似CNC的?

网友(2016-10-18):
我是来刷积分的。。

网友:
创造了一个与他人不同的概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