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界面,这4视图是怎么做出来的?求指教啊

楼主(2013-07-24):
请问一个界面,这4视图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很简单的吧,求教  谢谢咯

网友:
UG做法:视图--布局--新建--布置

网友:
俺们这叫视口

网友: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支持一下!

网友:
只知道SW的方法

网友:
4视图,SW可以直接点选的!相信其它软件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A:
sw能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能做到

当然可以直接点了,视图--视口--四视图,每个图可以单独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直接点了,视图--视口--四视图,每个图可以单独转!

网友:
PROE里面也可以的,但得看什么模块

网友:
autocad里 视图---视口---四个视口,也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