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合适的机构

楼主(2013-07-24):
如图所示,压力从如图部件上方下压,不断增大,当达到某一值时可以使如图部件旋转一定的角度,应使用何种机构?圆柱下方设计不定,可以自行设计?非常感谢!

网友A:
压力多大,转旋角度多少,工件外圆直径多少,下方尺寸控制多大的尺寸范围内。

网友B:
这是材料试验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多大,转旋角度多少,工件外圆直径多少,下方尺寸控制多大的尺寸范围内。

这个具体还没确定,不过这个是放在一个4cm的圆桶内下压,只要从理论结构上能实现就可以了。具体还得根据实际情况再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材料试验机吧?

这倒不是,呵呵

网友:
弹簧加螺旋?

网友:
是一次性的吗?还是需要压力消失后复原?

网友:
题目给的条件不够啊,再者如果是很大的压力,转角度貌似不方便
如果自动转角度,在零件上穿个洞,装个电机
或者用气缸

网友C:
同意弹簧加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弹簧加螺旋!

就比如是水的压力,它是直接向下压得,那么如何用这种机构实现该部件的有一定角度的转动?谢谢

网友(点评):
导向最后带螺旋,可否?

楼主:
谢谢,不是弹簧加螺旋吗?呵呵,不太明白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