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钨钢和铁要轻微固定就好,用啥方式好?

楼主(2013-07-24):
之前用过雅虎焊接,结果钨钢会被电流吃掉一个角,后来换冷焊机焊接,也有问题,有时会把焊接头的铜粘在钨钢上,有时却会把钨钢粘到焊接头上,比较郁闷。
后期都是用钎焊工艺直接焊接住!前期我只要能轻微固定就好!!!请教各位大师!!!有啥其它方法不?
后来又用铁环上螺丝,把钨钢用螺丝固定在上面,再去钎焊,但是很麻烦啊。

网友:
楼主,你的产品外形尺寸是怎样的,那个部位需要焊接,如果有可能发个图片,把尺寸都写上咯,这样说让人一头雾水,想帮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
意思很费解

楼主:
表面还是要磨平的,但是钨钢被“咬掉”一块,是否会影响使用呢?

楼主:
顶一下,各位大侠们来看下。。。

网友:
C形架好夹不。如果好操作。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