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材料选择问题

楼主(2013-07-24):
以前设计蜗轮蜗杆,一般蜗杆用合金钢,蜗轮用锡青铜,自然而然的事,从来没想过为什么。现在因为产品需要,打算采用非金属材料制作蜗轮蜗杆。可是查了下文献,发现一般都是蜗轮用工程塑料(聚甲醛,POM),蜗杆用合金钢。这里想请教下,蜗轮蜗杆能否都用同种材料制作?为什么?
我本来是想蜗轮蜗杆都采用POM的,但是第一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得通,第二是在机械手册里查不到POM-POM的摩擦系数,所以还想请教下,机械手册里摩擦因数表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有些摩擦副材料之间的摩擦系数未给出?是不推荐这两种材料构成摩擦副吗?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A:
说说自己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坛子里的大侠们拍砖。
蜗杆转动圈数多,容易磨损,如果选用同种材料,可能会出现蜗轮还很好,蜗杆已经磨损的不行了。
另外如果都用工程塑料是否会粘连?记得以前学过,就算是金属也避免用相同材料,防止冷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自己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坛子里的大侠们拍砖。
蜗杆转动圈数多,容易磨损,如果选用同种材料,可能会 ...

谢谢2楼,很受启发,实际应用中,是将蜗轮做的更耐磨,猜想原因在于,正是因为蜗杆转动圈数多,所以它的受力面积也就更大(以单线蜗杆为例,蜗杆每转一圈,蜗轮只转动一个齿,在这个过程中,蜗杆的受力面积为(齿顶圆半径-齿根圆半径)/tan(螺旋角)*导程,而蜗轮的受力面积仅为单侧齿面),所以需要蜗轮更加耐磨。就像大齿轮比小齿轮要更耐磨一样。不知道上面的猜想对不对?
另外,关于粘连和冷焊,可否说的更详细点,为什么同种材料就会导致冷焊?

网友(2013-10-16):
如果使用不是很频繁,可以使用POM来加工,我们公司就做过,而且好多传动齿轮我们也用POM来做。

网友:
POM材料强度已经比较高了 很多地方都可以替代铜铝材料

网友(2017-12-27):
pom强度是可以用来替代铜,但是这材料吸水率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