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剔齿与滚齿的区别

楼主(2013-07-24):
求教剔齿与滚齿的区别,剔齿的加工设备与方法等相关知识

网友:
滚完以后再剃一下,可以提高精度。专门有剃齿机。

网友:
一个通用加工  一个精加工   粗车和精车

楼主:
可以在滚齿机上剃齿吗

网友:
滚齿就是简单的说粗加工。。。齿型精度误差分为(齿向形状误差和角度误差-   齿型形状误差和角度误差-以及齿轮相邻误差--和跳动)   大约在+-0.02-0.03之间。  剃齿就是齿轮的热前精加工 它达到的齿轮精度要高一个等级,并且它可以修正滚齿的径向跳动,但是齿轮相邻之间的累积是消除不掉的。

楼主:
有可以在滚齿机上用的剃齿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