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到一批220多根日本制造的喷吸钻头

楼主(2013-07-24):
19.35与25.35毫米,一共224根,一起1500元卖了,这一根头子新的就是200-300来元,现在7元一个出售中,很多人说淘汰下来没有利用价值,我觉得有价值,每个钻头有5个硬质合金刀粒,95%只有其中一个最外侧的切削刀尖磨损,只要换上去一颗新刀粒就好了,或者磨刀机上磨一下就可以再利用了,其余4颗合金刀粒几乎没有磨损,不需要跟换就能使用,这种钻头效率奇高,如果某个工厂想降低成本可以使用的,它的成本比枪钻系统低得多,只有枪钻系统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

网友:
做个新的也就百来快钱   这个拿回去修磨   发发运费也得几十
换刀片就更不划算了

网友(点评):
国产的新的我见过,很多厂家做的非常粗糙,焊接与磨制都很难看,精致的与粗糙的一看就知道了,螺纹连接头的多头螺纹也差太远了,能比吗,这种喷吸钻好的钻头打出来的孔比铰刀要光洁多了。

网友:
兄弟 这是伊斯卡的。价格 远比你说的贵的多了。

网友A:
      记得有一次,在网络上突然有一个人叫卖10多支回收的德国某某刀具(不点名),9成新而且也描述得有声有色。出手的价格相当低(400多块大洋),我对那人说你描述的是否真实?但人家说绝对是真的。当然我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天上肯定不会掉咸饼。打算被人家骗一次吧。我说先买一支试试看,结果货到打开一看,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根本不是那么一会事(而是我意料中之事)。本次所反映的问题是:其实卖家根本就不懂所卖的东西,只是一知半解,只知道买和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一次,在网络上突然有一个人叫卖10多支回收的德国某某刀具(不点名),9成新而且也描述得有声有 ...

朋友的心态有问题啊,既然明知不可能有便宜捡那还硬要捡便宜。没捡到便宜又说自己如何如何的,这自吹自喻的本事可比一般奸商还厉害多吧。
数控刀具的破损程度如按表面积或者体积算9成新是很差了的,价格便宜不为过的。现在人家说了,这个伊斯卡集团下的喷吸钻比我原先估价还要贵,我要真吹嘘那至少加到三五百元也行啊。

数控刀具的真正工作面积可能才几十分之一的面积,所以9成新的刀具是要修理的,你想啊9成新的数控刀具直接上自动按程序指令作业的机床工作十之八九会半途而废而完不成工作的。你如果想买二手数控刀具就要考虑修整,不修整的话只能用在普通人工操作的机床上使用,只要操作者感觉刀具声音不太对劲就可以终止进给的。而数控机床一般的监测监控装置发现问题不对就要滞后很多了。人脑的判断反应能力这时比人工智能设备要灵敏得多了。
如果你要花新价十分之一不到的价格买到真正全新未使用的数控刀具,那你只有专门收贼赃了,否则真的机会渺茫,如果你回收的数控类刀具但又不懂得一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那自然是很难体会到那些数控工具新价那么贵的真正价值的。其实有些数控刀具是可以被二次利用的,心灵手巧之人可以徒手磨,但是大多数情况是可以找万能工具磨上来磨削合理的角度,那样才可以给无人值守的机床(在线测量)使用的,所以数控刀粒淘汰下来的很多仅仅是磨去了几层涂层中的表面一层,基体层都没有挨到呢。

网友(点评):
再买丢弃的二手货只能说是价格上的一种欲望难以控制,也就是说即使是垃圾只要价格够低同样会有人买。但你吹得这个产品如此有色?

网友:
楼上说的貌似都有道理 哈

网友:
这是Iscar下面的日本公司Unitec做的东西,不错的,要修磨再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