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系统的数控镗铣上怎么输入反正切的指令?

楼主(2013-07-24):
西门子系统的数控镗铣上怎么输入反正切的指令?工件在一般情况下放置时,工件中心线与机床中心线不重合,我们在加工时就要在编程时要把工件位置调成与机床中心线成一夹角,这个夹角一般用反正切的方法来求得,在数控机床上可找到对应的“X ,Y”值。输入指令时不知怎么输入??是输ROT atan2(X ,Y)好象是语法不对,不知怎么输指令???

网友:
西门子哪个版本。。。

网友A:
正切和反切一般是  TAN 和ATAN 西门子的格式一般是  X=R__  Y=R_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切和反切一般是  TAN 和ATAN 西门子的格式一般是  X=R__  Y=R__

如要编旋转X=-50 Y=3000,这个指令怎么输入:
ROT ATAN2(-50,3000)
这样好象不对,哪该怎么输入指令啊???

网友:
你只要旋转坐标系吗? 一般性 是G68 x_y_ R_;

x和y是旋转中心的坐标值

R为旋转角度逆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