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种类型的涡轮蜗杆

楼主(2013-07-24):
蜗轮蜗杆选型参数
第一次玩这个,不清楚类型,
蜗杆头数4好像,涡轮19个齿,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应该是涡轮蜗杆。查参数找不到相应的数据。
请问这是那种类型的蜗轮蜗杆,请拍砖指教。

网友A:
轴交角是90度?齿轮轴是螺旋齿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轴交角是90度?齿轮轴是螺旋齿轮?

大概是这个东西不?

网友(点评):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没玩过不清楚,那这个就是普通的螺旋齿轮了、?

网友(点评):
网上没找到这样类型的啊。MISUMI有我这种类似的蜗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个东西不?

等待结论,挺新鲜。

网友:
这只是一对4个齿与19个齿的渐开线螺旋齿轮配合,并非蜗轮蜗杆。
螺旋齿轮的啮合是点接触,只能只用来传递运动,负载应当很小。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答复,一个是螺旋的,另一个是斜齿轮嘛?

网友(点评):
斜齿轮与螺旋齿轮是一回事。斜齿轮螺旋角小,螺旋看起来不明显而已。不要概念模糊,把斜齿轮的齿当作斜放的直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