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测量工具

楼主(2013-07-24):
激光切割,或等离子切割及水刀切割.还有线切割都可以输入图形数据,.切割头就可以按照数据路线行走,切割出相同形状的零件。
如果能反过来,用手拿着一个电子笔,在地面上画出任何图形.都可以等比例的储存电脑软件上.是否有这样的成熟工具和软件.

网友:
那不是三坐标么。

网友:
应该是三坐标咯!

楼主:
我只需二维要平面的.例如汽车的GPRS可以完整的跟踪你的行车路线一样.不过我只想最大工作半径5000左右.精度约1毫米.

网友:
呵呵,这东西早就有的,但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吗?

记得那时候叫数字化仪,和鼠标一样属于电脑的输入设备。现在有了扫描仪,数字化仪很少有人问津了吧。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要找的东西。

网友:
现在开发比较火的体感设备估计不久后可以实现。

小型的手绘板,如Wacom 和冠 Bamboo UCTH470 手绘板,Boogie Board Rip 9.5寸 电子手绘涂鸦板可以存为PDF文件。

楼主:
看来我还是没有说明白.假如门前停着一辆车.我需要测量车辆各轮胎接触地面的形状与面积.各个轮胎与地面接触面积之间的位置关系.只需要平面的.精度嘛正负2毫米以内.如果拿一支电子笔.在地面上沿轮胎接触地面的形状描一番.就可以在电脑上得到矢量图形.

网友:
手持式抄数机,很久以前展会上见过,用设备在物体一扫,电脑就出数据。

网友(2014-08-11):
以前在一家厂看见过,好像是火焰切割还是等离子切割机,它有一个机械臂按实际图纸轮廓走一遍,可以等比例切割出来的,应该不算先进的。汽车生产线的焊接机器人不是也是手把手"学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