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高速的联轴器?

楼主(2013-07-24):
联轴器在选型的时候,需要同时满足最大转矩和最大转速的要求吗?最大转速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各位有没有用过5W转以上的联轴器?

网友:
选联轴器,一般5步:1选定类型2选定尺寸3依使用温度调整修正扭矩值4确定最大孔径和最高转速5汇整。
犯了整本鬼子的样本,真有最高转速78000rpm的,不过5000rpm以上的我都没有用过,就别提5wrpm以上了。你可以参照一下鬼子NBK的样本

网友(点评):
在NBK的网站上确实看到了很高转速的联轴器,MOR系列的最高转速有10w转的,但是轴径太小了,最大孔径只有2mm,不知道这种产品是应用在什么领域的。

网友:
螺纹线联轴器里能找到许用转速达到48000r/m的。一般都用不到。

网友:
目前我所知道的能到这转速的都是气动相关的,比如航模上;德国还有一种叫做高湍流气体粉碎机的设备,电机转速12wrpm。由于转速高功率大,在军工领域有特殊应用,受巴统限制,中国是买不着的

网友(点评):
巴统不是已经解散了嘛?

网友(点评):
形式上市解散了,实质操作上还是那么限制的。如果你能买回来,一台加价10w,我给你介绍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