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孔这么钻

楼主(2013-07-24):
原贴链接: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567

设计了个夹具,可固定到钻台上,手动凸轮夹紧工件。

工艺步骤:
1、使用砂轮初步打磨尺寸76*20平面毛刺;
2、20*20端面划线、冲样冲;

3、上夹具、钻孔、攻丝。

旋转凸轮手柄,夹固工件。

网友:
铣床打表。加工。

网友:
这是个火焰切割的毛坯,就像一个用砂型铸造的零件,怎么能用这样的夹具加工?只能全面考虑各部分的尺寸钳工划线加工。如果原来的楼主知道这两个孔的实际用途,可考虑这两个孔相对那个部位尺寸比较重要,这才可以考虑零件的什么地方可以用来定位制作夹具。楼主制作这个夹具加工这两个孔的精度是多少?用户的要求是多少?楼主知道吗?

网友:
要求客户用等离子切割,楼主这个夹具设计比较精巧,好!
火焰切割的产品周边比较差,不过配合此夹具,装在台钻上,台钻不固定,眼睛瞄着打OK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此心可嘉。

网友:
这样设计夹具的前提是定位侧面和R84要先加工准确,否则20度的角度尺寸和孔的深浅尺寸都根本无法保证,钻啥样是啥样。除非这件要求实在太低,否则基本不能这么干。呵呵。

网友:
回大侠,凸轮左侧加一随动压紧板是否更合适?ps,不知这个毛坯尺寸精度有多高,是否应在右侧定位块加弹簧结构,保证压紧力。

网友:
上部做个钻套,不然找打孔可能会偏!

网友:
为什不用自动调斜度的

网友:
我是来拿积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