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没有自来水,如何用全自动洗衣机

楼主(2013-07-24):
想请问各大侠 农村没有自来水 如何用全自动洗衣机  水塔除外 还有那个自动增压泵 也是靠 低压的水流动来启动 有没有一种水泵保持一定的压力 压力低就启动 希望见多识广的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无塔供水器,家用的一两千元,原理:一个密封的存水装置,靠水泵抽水加压,外装个压力开关,压力低于某值水泵启动往里注水,内部压力逐渐增高,到某值水泵停止,用水内部压力减少。

lcs
感谢各大侠 不知道 价格如何 维护成本如何
家里有水源用这个可以。如果是吊井注意泵浦气蚀余量够不够。
是这样的,行家
正解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一个很容易买到了。

网友(点评):
我这个不仅仅是自动洗衣机的用水方案,这个是整个家庭用水方案,装了这个,直接在压井上装个高杨程的自吸泵,家里用水就和城市里用自来水一样方便,在食用水端再装个净水器,比自来水都干净,水压足够上2楼。

网友:
参见抽水马桶

网友(点评):
大侠,马桶里是浮球阀,只是一个自动补水的开关,它的压力还是来源于自来水厂的泵站。

网友(点评):
服了你,那浮球带动开关,水位低直接接通水泵。

网友:
这种供水器比洗衣机还贵,看样子。

网友:
建议用双缸的那种,省電,省水!

lcs
能自动上水吗?

网友:
还是用双缸的洗衣机吧。

网友A:
直接买个自吸泵,不贵的,压力不够自己就工作了,

lcs
查一下好像不行吧
lcs
想知道这个泵

网友:
有点想不通,现在农村家里基本上都装上太阳能热水器,肯定配有水塔呀。想用全自动洗衣机,又不想要水塔,全靠泵的自动运行是不是太自动化了。

lcs
冬天北方很冷 的

网友B:
告诉俺你家的水源是怎样的再跟你想个好办法。

lcs
只有水井

网友:
呵呵买了电视没电,你说渣个看节目

lcs
电一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自吸泵,不贵的,压力不够自己就工作了,

这个想听听

网友:
哈,楼主和我家情况一个样  家里也没有水塔,洗衣机是全自动滚筒洗衣机(单缸 横向的那种),我修改的方法是 两个中间继电器再加一个小潜水泵60W的那够了   从洗衣机水管到放洗衣粉盒之间有两个电磁阀(别的牌子我不知道,家里的是海尔的)  用万用表测量电磁阀工作电压是220V AC, 买中间继电器也要220V AC做驱动的那种,小水泵与电源之间接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做开关用)  工作原理是当洗衣机工作的时候,洗衣机给电磁阀一个信号,电磁阀工作,水可以流入洗衣粉盒,利用洗衣机给电磁阀的这个信号驱动中间继电器工作,中间继电器闭合, 小潜水泵通电工作,供水增压,当洗衣机中的水位传感器感受到水位达到要求时,洗衣机水管上的电磁阀无信号即断电, 中间继电器由于无信号输入 转为断开状态,小潜水泵断电不工作。  当洗衣机再次发出信号给水管上的继电器的时候,中间继电器闭合 小潜水泵再次工作。  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  语言表达能力不行 呵呵  如果洗衣机水管上只有一个电磁阀,可以直接驱动小潜水泵,不必接中间继电器, 偶家里洗衣机水管上有两个电磁阀,单独供电,所以就接了2个中间继电器,这样任何一个电磁阀有信号或两个电磁阀都有信号 ,小水泵都可以工作,而且不用破坏洗衣机电路,洗衣机还在保修期啊

lcs
感觉不错
关键是成本低,TB买个小潜水泵60W的50元左右 两个中间继电器才20元,电线若干也就10块钱
信号就是电磁阀的两端的电压
lcs
洗衣机给电磁阀一个信号,电磁阀工作,水可以流入洗衣粉盒,利用洗衣机给电磁阀的这个信号驱动  这个信号线在哪里?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的是正解。

网友(点评):
好点子,可从哪里接线啊!岂不是要拆开洗衣机后壳?再焊几根线进去,那厂家还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俺你家的水源是怎样的再跟你想个好办法。

买个潜水泵(200-500),买个PE的桶子1000L(400),再买一个浮球阀(自己动手把它改成一个电源控制开关)(30),再买些软管,竹节嘴,外牙接头,喉箍等。加起来1200元够了。

把桶子放到高位(5m水柱以上),潜水泵放到水井里,通过浮球阀自动控制泵浦启动,从PE桶子接总管出来分支(家里用的管子冷水用PVC,热水用PP-R都用PP-R也行。PVC可以用胶水粘,PP管必须熔焊),这样你家的洗衣机,洗澡的热水器,都可以自动供水了,一个人做这些大概要1到2天。

lcs
可行 就是有点复杂

楼主:
本水泵无塔自动供水机是全电子智能化的水泵控制设备。它根据所检测到的水源状态,管道用水量和管道压力变化等数据去启动与停止水泵.能完全替代由压力罐、压力开关、缺水保护装置、止回阀、四通等所构成的传统系统。带电部分与管道的完全隔离和高密封性的控制箱使该控制器拥有了传统系统所无法比似的安全性,集成化的设计使您在安装时能节省更多的时间与材料。
    适用于家庭、单位供、排水系统和庭院花圃灌溉及棚栽植物浇灌的自动化。自动保持管道内压力。打开水阀时自动接通水泵电源、关闭水阀或水源缺水时自动断开水泵电源。 好像是乐清宏跃产的 不知好用不

lcs
网上找的

网友:
直接水泵抽不就行了?一个潜水泵,我家也是用这个抽水井的,但有个水塔,但是,不开泵的时候水压很小,开了泵水压就很大,我觉得直接弄个泵就够了。

网友:
有家用的管道增压泵卖的啊。人民电器的,俺设备上都用它

网友:
无塔供水器。多的是。

网友(点评):
美女也爱英雄

网友:
问问人家卖洗衣机的,肯定有办法的。

网友:
我觉得农村还是适合使用双桶的洗衣机,而且便宜。
农村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挖的井,用水泵抽水用。洗衣服直接用水泵抽一桶,比城市用的自动上水洗衣机上水更快。
而且洗衣服可以自己根据情况让它洗多久再甩。而全自动的,洗一遍就漂洗甩干,洗不干净,要是只按洗涤键,那洗一次就去按几次,麻烦。
想用自来水,最省钱的是用混泥土建个水塔,破费一点买个不锈钢的水塔,在破费一点就去买个无塔供水的水塔。但是家庭人口不多的,还是买个那种太阳能用的水塔比较划算一点,买个无塔供水没必要,毕竟贵。

网友:
弄个大水箱,里面放个浮球,浮球上方加个磁铁。在水箱顶部加霍尔感应器控制水泵

网友:
不管出生都有要看自己。

网友:
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无塔供水,有现成的产品卖,不用自己DIY。可以解决整个家庭用水,和自来水一样方便,压力上二三楼都不是问题。

网友:
其实你买一个那种农村用的小水泵就行~这个现在可以自动上水了~我们这儿壹佰来块~

网友:
卖水暖的有那种小泵   三四百而已

网友:
最好弄个不锈钢水塔,小的300来块,大的不到1000,全家的自来水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听听

淘宝上查查吧有的是这种压力控制泵

网友:
找村长说

网友:
双缸的比较实用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