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齿条的模数

楼主(2013-07-24):
我这有跟齿条不知道是多大模数的    要配做齿轮     齿条的模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用什么公式计算的

网友:
量跨齿距,比方说量 10 个齿,测量值为 L,根据齿距公式 P = πm = L/10,算出模数 m,然后根据手册上的系列数值圆整。

网友:
可以量一下齿高,不变位的正常齿高H=2.25*M。ps,不知大侠说的是正齿条还是斜齿条

网友:
你先大概量下两个齿顶的中心距离,中心距离(齿距)=模数X3.14。然后你再量下齿深,齿深(全齿高)=模数X2.25。你把这两个参数整合下看看是几模数的。如果你有齿厚卡尺,还可以量下齿厚复算下。

楼主:
我大概测了下 齿高有19         齿距25      是8个模数吗      请各位师傅帮忙给算下      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点评):
应该是8。我计算齿高是18,齿距和你一样。靠得最近的模数是7和9,相差都比较多,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