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24控制380的交流接触器用一下就发烫冒烟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3-07-24):
附图~
      之前就因为冒烟发烫~烧坏一个~导致塑料融化  吸合不了了!
          现在想请教的是~  24控制380的交流接触器为什么会发烫!  是那个接触器的功率小了吗? 求解的!

楼主:
负载多大功率   接触器是9A的   看负载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载多大功率   接触器是9A的   看负载有没有短路

你好~ 如果是短路的话~ 我的设备应该不可能正常工作吧~   那个设备是在正常工作地 情况下   发烫冒烟的!
        这个会不会跟那个交流接触器负载功率小有关啊~ 我换个大功率的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果是短路的话~ 我的设备应该不可能正常工作吧~   那个设备是在正常工作地 情况下   发烫冒烟的!
...

你那24应该是DC24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那24应该是DC24吧

嗯AC220输入的~  DC24输出~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AC220输入的~  DC24输出~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看接触器线圈上是不是标的是DC 24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接触器线圈上是不是标的是DC 24

      设备上之前用的就是跟我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只是原来那个设备启动不了
     已启动电脑就闪一下~   后来查到是一个变压器短路~  就换了一个电源板~  原理都是一样的
        ac220输入    dc24输出~     就换上去了         可以开机了~  就是用一下  交流接触器就冒烟了
              会不会是接触器的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用直流档测出来是24~ 测到就交流接触器的时候 是23   运行的时候也是23~  运行的过程中听见有吱吱的声响~

网友(点评):
是不是线圈吸力不够,或是上下吸合钢接触不好,

楼主:
变压器出来的不是DC 24   接触器9A 不小了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 控制2.5KW左右的马达是没问题的了
  你不找到问题 换个大的 也只是用的久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用直流档测出来是24~ 测到就交流接触器的时候 是23   运行的时候也是23~  运行的过程中听见有吱吱 ...

它在运行过程中~  一半的时间是吸合很好的~ 没声音的~ 一半的时间又有~用手顶住也没用!顶不下去了~已经接触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出来的不是DC 24   接触器9A 不小了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 控制2.5KW左右的马达是没问题的了
  你不找到 ...

我的电机是7.5KW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主要的问题不敢确实下来确实是个麻烦事

网友(点评):
7。5电机额定电流在15安左右,你用9的接触器,烧,正常。换额定电流22的。

网友(点评):
注意,接触器线圈有很多规格的,有交流36V的,220V的,直流24V的,要匹配。

网友(点评):
考虑过启动电流吗?哪个电工设计的 !

网友:
呵呵,你一定是用了交流的24V接触器,而供电是24V直流电!

网友:
两点值得怀疑
1是通常接触器AC24V的线圈电压比较多, 楼主接的是DC24V,再仔细看看哦。
2是9A的接触器拖7.5KW电机也太小了,至少得选个18A的。

网友B:
1看这电气配件,这应该是欧洲(德国)的设备,交流接触器是金钟默勒,PLC也是
2他们一般用的都是直流DC24V交流接触器,不是交流AC24V
3你买的接触器功率小了,不知道你的型号对不对,是不是直流的
4直流接触器比较贵,市场上比较少,可以用交流的接触器代替,不过中间要加一个继电器控制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有图有真相的情况下你都能乱讲,服了!接触器明明是LS的,PLC是三菱的。

网友(点评):
哈哈,牌子确实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这电气配件,这应该是欧洲(德国)的设备,交流接触器是金钟默勒,PLC也是
2他们一般用的都是直流DC24V ...

嗯 谢谢了!我今天早上尤其看了一下  拼装了一下 好了! 等会上图!

楼主:
附图~

    首先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走过路过的大哥大姐们!
             感谢大家的建议~  受益良多!
        本人于今早已经把问题目前为止算是解决了! 至少到现在没有出现不良的现象!
  之前的变压器烧掉了~ 后来换上一个电源板(如图)      运行一下~ 结果   交流接触器烧了!   换一个还是不行~发烫.冒烟(25A的,不是9A)    昨晚跟领导通了电话~  听了一些建议!   晚上在电脑上也百度了一番.  心中就有个大概的猜想!
             今早就起床去设备那又试了一下  就是用两个电源板并联一下      一个电源板控制交流接触器   一个电源板控制电脑
  还是不行~ 照样冒烟!

            于是我就买了一个变压器... 一个大功率的交流接触器(24V控制380V的   40A)的
    我用电源板与变压器并联了~ 原因是    我的电源板是交流输入.直流输出的~用这个控制24v DC 的电脑(就是通电)
  变压器呢   只只能交流输入   交流输出       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
    就这个     在我看来  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C:
烧线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线圈么

烧!

网友:
把开关电源功率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