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 程序T1M06 与 M06T1 有何区别!

楼主(2013-07-24):
请教下:加工中心 程序T1M06   与  M06T1  有何区别!   看到有的程序 换刀都不一样!

网友A:
T1M06 换上T1刀.
 M06 T1 换上前一个T的刀. T1刀选定待换 等待M06指令

网友:
应该一样 同步进行

网友B:
一样的、机床读取程序的时候是一段段的读。也就是读到符号;算一段。一段程序内的指令是不分先后的。所以M6T1跟T1M6是一样的。

比如一个G81打孔程序。我习惯先G0定位。GO G90 G54 X0 Y0;G43 H1 Z20. M03 S1000; G81 Z-20. R2. F200 M8; 不管你M8 R2. Z-20 F200怎么排列他都是M8先喷冷却液 再走R2. 最后打孔Z-20. F200

楼主:
欢迎各位点评! 有的说一样! 有的说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M06 换上T1刀.
 M06 T1 换上前一个T的刀. T1刀选定待换 等待M06指令

同意

网友(点评):
你们这是实践的还是感觉想想的?

网友(点评):
没有;号在同一段是一样的 有;号就有先后顺序了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了 。

网友C:
谁能告诉我 我的床子只能是T1;M6  T1M6,M6T1就报错呢

网友(点评):
你都是错的 要不T1;M6: 要不T1M6;要不M6T1:后面要加分号的只要在同一段中效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程序是一整段读的 没有前后顺序的。

网友D:
楼主何不实际操作一下呢 、  这样更清楚,  这又没什么困难的。

楼主:
只能是T1;M6  T1M6,M6T1就
程序都不会写!   这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何不实际操作一下呢 、  这样更清楚,  这又没什么困难的。

如果方便实践! 我还用问吗?

网友:
二楼正解,请四楼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在M6之前必须有执行T代码,否则刀仓还没会零点或复位前执行M6会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谁能告诉我 我的床子只能是T1;M6  T1M6,M6T1就报错呢

呃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床子换刀必须是
T1;
M6;
只能这样换刀
不能用
T1 M6;
这样的话就会报错。但是我在其他的加工中心上都是用T1M6;  连在一起的

网友:
本质上是没什么区别的,因为程序都有预读功能,一个程序段里执行跟书写顺序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床子换刀必须是
T1;
M6;

你的床子是神马系统!      另外  别的哪些   系统  可以  M06 T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床子是神马系统!      另外  别的哪些   系统  可以  M06 T1!

法兰克啊  我也奇怪为啥不行 问厂家厂家也搞不清楚。。
只好修改后处理文件了。。

网友:
说的都不一样啊

网友:
我同意四楼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法兰克啊  我也奇怪为啥不行 问厂家厂家也搞不清楚。。
只好修改后处理文件了。。

可能是梯形图或者宏程序方面有问题吧。机床一开始就有这个现象还是中途突然出现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梯形图或者宏程序方面有问题吧。机床一开始就有这个现象还是中途突然出现的呢?

设备一回来就这样,应该是梯图的问题,问了沈阳厂家也没个答复。。。。相比之下还是改后处理文件比较简单,懒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一回来就这样,应该是梯图的问题,问了沈阳厂家也没个答复。。。。相比之下还是改后处理文件比较简单 ...

Fanuc系统本身都不带标准梯图,都是机床厂家自己写的,就看他们写得好不好了。这个只能看厂家的售后服务帮不帮你处理了。

国产的数控系统有些是配上了标准梯图和换刀宏程序的,相对来说减少了机床厂的工作量,也避免一些有问题的梯图在运行中出现些问题。

网友(2013-09-06):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机床读取程序的时候是一段段的读。也就是读到符号;算一段。一段程序内的指令是不分先后的。所以M ...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M06 换上T1刀.
M06 T1 换上前一个T的刀. T1刀选定待换 等待M06指令

什么烂机子会出这样的错误

网友:
不一样的,一楼说的就是了

网友:
一回事,我平时间用的好像没区别吗

网友(2013-10-26):
加工中心 程序T1M06   与  M06T1  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t加刀号选取刀具   m06换刀模式

网友:
是一样的,有些系统m6必须在前面。

网友:
视机床厂而定,我这里有几台不同厂家的加工中心,都是法拉克系统。有的可以T和M6编在一行,有的只能M6单独编一行,不能有其他任何代码,否则报警。

网友:
T1;M06 这个是两段程序了,默认调用T01,建议在用的时候T01;MO6 T01 比较安全。我们常使用的是M06 T01 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不过T01 M06跟M06 T01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在运行的时候系统识别的时候,M06 T01 是先收到换刀指令然后在旋转刀库,T01 M06正好相反,我建议如果是多把刀加工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你可以在T01在用的时候,调出T02 做备用,到用T02直接用M06 T02,就直接换刀,不用在停下来,旋转刀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