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方管上冲孔

楼主(2013-07-24):
在方管上冲孔用什么模具?

网友:
都是钻的,,,,,

网友A:
方管上开孔可考虑激光切割,多快好省。

网友:
      可以在压力机上进行。一冲头一芯轴而已。

网友:
方管能冲孔的,我们在4mm厚方管上冲的6mm宽度的矩形孔,你可以找找模具厂家,或者网上找找资料,应该能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
凹模用芯子的方式,如果批量不大的话,激光切割啥的比较好

网友:
有凹模冲孔模(悬臂是单冲冲孔模,悬臂式双冲冲孔模单斜锲冲孔模),无凹模冲孔模,橡胶冲孔模

网友(2013-09-05):
用抽芯的 方式 周围做活动轴承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管上开孔可考虑激光切割,多快好省。

如果开开通孔的 话激光切割就不好搞了 啊

网友(2014-01-24):
理论上可以冲制,但方管需加心轴防止方钢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