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热水器能不能放阳台”的一点思考

楼主(2013-07-24):
学机械的人最会生活   哈哈
昨给家打电话   老姐提出了一个课题:
太阳能热水器都是放在楼顶,有诸多不便,防盗,漏雨,防冻,等等,电热水器嘛,现在讲究节约能源,放着太阳能不用,实在是对不起我这个学机械的弟弟
太阳能 能不能放在阳台呢?

方案一:
网搜了下,有一种壁挂式太阳能,将太阳能集热管放在两户中间……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非要装在墙上呢?直接蹲阳台上不行么?农村的家里也是直接蹲屋顶上……
其次,挂外墙上有诸多不便:比如有些楼房有外墙保温(貌似现在都没有了)容易破坏保温板
上部没有防护装置,上面掉个土渣什么的,能把一楼的集热管砸坏,……

大概之所以选择壁挂,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空间问题:好不容易有个阳台,却蹲个大太阳能,多浪费
二、与房间的地平面在同一水平面上,压力不够(装一个小小的增压泵就可以解决了吧)

不知道各位大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有没有生产太阳能的主?

网友:
根据住房的具体情况,选择方便安装、使用的热水器。

网友:
就是占地方的缘故,好不容易有个阳台,还让这玩意挡光了;
另一个是安全,太阳能热水器放在楼顶,不容易掉下来,放在阳台上,万一砸到楼下的,那得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个原因是楼顶是公共空间,不占白不占,两户之间也是公共空间,也是不占白不占,阳台是私人空间,舍不得。

网友:
还有光照问题呢。放楼顶上,太阳照到的概率最大

网友:
皇明太阳能早已生产出阳台热水器了。

网友(点评):
烦请贴图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装在阳台上的太阳能热水器早就在市场上销售了,你还在这里讨论可行性,有意义吗?

网友:
壁挂式太阳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 它是承压式的水箱 ,想用热水,必须靠往里注入冷水, 使用过程中 ,水温会越来越低,当然是相对于楼顶上的那种,楼顶的那种太阳能里面全是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