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经济型数控车 z向撞刀 问题大么

楼主(2013-07-24):
今天扫床子,忘了锉刀放在导轨上,导致z向驱动器报警,目前还没再干活,现在往z正向走机床声音很大,往z负向声音正常,试了下重复定位精度,还可以2丝,现在补偿间隙,x是640,z是320    请问问题大么   谢谢

网友:
小问题啦,哪个床子不撞几下

网友:
检查丝杆,还有z向连接杆。

楼主:
g要坏了又影响挣钱了,但愿没事

网友:
你妹重负定位误差二丝还叫没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要坏了又影响挣钱了,但愿没事

最好检查一下丝杠左端的链接轴承,这个问题对z向影响很大

楼主:
今天干活了,也没多大问题,就这样干着吧,公差都挺大的  无所谓了  都是10丝左右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