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铣这个键槽的效益呢?

楼主(2013-07-24):
    这个零件是45号钢板,现在的工艺我是这样安排的就是铣50这个键槽,先用气割把它割到45宽,然后用直径50的硬质合金立铣刀上侧面铣分两刀,我觉的这样干效率太差了,想问问群里的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提高它的加工速度呢?比方说刀具上的改进(数控的玉米铣刀或者其它更好的刀具呢),在就是滚铣刀呢?还有就是从铣床和工艺上有什么改变呢?谢谢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50宽,70深,这个直接铣有些慢。用气割割口会有些硬。

我觉得用三面刃铣刀铣35个深,45个宽。把板反过来,再铣35深,最后用立铣刀精加工。

网友A:
线切割200大洋一件(以每平方毫米3厘钱算)不知大侠这价钱可接受?省事省力

网友(点评):
那可是需要850行程的线切割。。很贵滴~~速度也慢。。我感觉相当慢。坐等大侠

网友B:
不能气割,最好水割后再用玉米铣,

网友(点评):
水刀切割切80的特别慢。。估计等他切完一件。气割都能切10件出去了

网友:
试试玉米铣刀,粗加工比较稳妥。

网友:
本人小鸟一只。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不过我想说你这个没有标公差。

网友:
为什么要用45号钢板?难道还有后期热处理?应该综合考虑这个零件的使用工况和加工工艺,如果球铁能代替的话加工就好加工了,成本也低!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C:
减振刀插铣+精铣

网友:
余量搞小点 搞个刀具X吧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钢模直接精铸,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就不需要加工了。

网友:
前面社友说的插铣对铣床刚性要求过高,楼主应该用的是普通铣床。
如何进行粗加工成为提升效率的关键。
气割后表面的硬化层会影响加工速度。

个人建议的粗加工方法是:先在槽的一端钻孔,留一部分余量,使用带刀片的铣刀,满刀加工,一般可加工5-6mm每刀,进给也可以相当快,余量在1-3mm之间即可。
精加工采用玉米刀,一刀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200大洋一件(以每平方毫米3厘钱算)不知大侠这价钱可接受?省事省力

接受不了

楼主:
都没有很好的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振刀插铣+精铣

有点不明白减震刀 ?

网友(点评):
插铣加工这个零件时间上比较慢,空刀现象很严重,效率比不上层铣。插铣一般是用在刀具悬深比较长的场合的(能有效减震),加工LZ这个腰形槽悬深很短,用不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白减震刀 ?

一种较新的技术,众所周知铣削时切削量较大时会发生震动,减振刀柄是在刀柄内部有减震层,当震动发生时可以吸收震动,这样即可以提高切削效率而且可以延长刃具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较新的技术,众所周知铣削时切削量较大时会发生震动,减振刀柄是在刀柄内部有减震层,当震动发生时可 ...

恩 不错这种刀贵吗? 那里有卖呢

网友D:
尺寸公差要求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公差要求高么?

bu 高

网友:
1.这个悬伸不需要减震刀。
2.这个用插铣还不如玉米铣。

刀片式玉米铣刀转速走刀打高点。尤其是走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不错这种刀贵吗? 那里有卖呢

比同样型号普通的刀柄贵一些,给你一个邮箱如果你有兴趣给他发个邮地址,让他给你发个资料看看“guanshuqun@sina.com”

网友:
看着这图纸,就觉得好像公差不重要,只要形状出来,内侧不毛糙就行了,老实用原来的办法做,花最少的时间,最少的成本做实惠的事

网友:
不高可以直接用等离子切出来啊,70mm也不算很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气割,最好水割后再用玉米铣,

用整体硬质合金的键槽铣刀加工,

网友:
精密铸钢可以用吗?槽直接带出来,打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
先用50的刀盘在两端圆弧处,摇下去,然后开始来回走12厘米一刀不知道会不会好点!要求高不高?高的话另外说,不知道这样合不合适

网友:
直接割到位,打下磨就好。

网友:
直接上数控铣床用牛皮刀很快就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