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铝合金钻小孔

楼主(2013-07-24):
我要在铝合金钻小孔,做m1.4  m1.6  m2 m2.5的螺纹,我买这个钻头可以吗。
机器是雕刻机,工件为6063,深度为5毫米, 或者打穿到6毫米。
我想买这个钻头,可以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4.w1003-1955632648.6.EwLSxT&id=13492711949&scene=taobao_shop

还有,钻刀和钻头有差别吗,我是该钻刀还是钻头?

补充内容 (2013-7-24 23:31):
我这是钻底孔呢,后一道工序是攻牙

网友:
等经验人士或专业人士来回答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占个位置坐等哪位大侠解决。

网友:
钻头就可以了,不过攻螺纹就有点麻烦了

楼主:
这个钻头应该竖直下刀吧, 那下刀速度多少,排屑会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您好,针对您的问题,我在我公司看到过钳工师傅用上述钻头钻小孔的,不过不是在精雕机上钻的;而是将钻头装置在工业台钻上钻孔的。精雕机加工小孔(0.8mm),我见过的是用0.5mm的铣刀加工的;您的工件精度要求不高的,用上面的钨钢钻是可行的,不过切削铝合金,切削液加煤油就行了,必须要有切削液的。所谓的钻刀,我个人理解就是钻刀头的意思,与钻头意思相近。您好,以上仅是个人见解,应该对你有用。PCB钨钢钻通常用于工业台钻,友情提醒。

楼主:
感谢 orc_roll 的耐心指导,不胜感激。谢谢你 orc_roll 和诸位。
我的雕刻机应该可以用这个钻头了。我要买来试试

网友:
我钻过,这种钻头钻铝合金特别容易断,本人还是建议你用普通钻头钻,用高速工业台钻,将转速要提高到10000转/分,要加煤油起冷却和润滑作用,也为了便于排屑。钻的同时要时常提起钻头,也就是边钻边提起。协助排屑。切记!!!

网友(点评):
我这里没有工业台钻,只有雕刻机。 只是我想,下刀速度足够慢,就行了,对不对?

网友:
极光钻头+挤压丝锥=搞定

网友(点评):
谢谢,我找极光钻头看看,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