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内冷的加工中心应该如何使用U钻?

楼主(2013-07-24):
我的加工中心没有内冷,准备上U钻提高下效率,大概是20的吧,孔的深度大概是55。
我打算搞S2000  F150(慢慢加) 大概打10-20个退一次刀? 机床是沈阳的850B

网友:
      浅孔可以,深孔不内冷是不行的。U钻内冷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排削,其次才是冷却。还有U钻的实际技术应用是不允许退刀的,必需要一次性钻完。

网友:
可选外冷转内冷刀柄实现,2楼说得对U钻不能退刀

网友:
加工什么材质没说,长径比还不到3如果是普通材质外冷问题不大。

楼主:
加工普通的45钢锻件,我试了一下 打到40深没问题,超过40以后负载变大,基本打不动了,感觉是铁屑拍不出来了。

2楼外冷转内冷的刀柄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外冷转内冷刀柄

楼主:
U钻为啥不能退刀呢?

这种刀柄装上以后不能自动换刀了吧?

网友:
同问为啥U钻不能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U钻为啥不能退刀呢?

这种刀柄装上以后不能自动换刀了吧?

U钻退刀会损伤刀片,可以自动换刀

网友:
u钻使用时不能用g83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G83?用G83不给Q值不可以么?

网友:
G83不给Q值就报警,怎么干,

网友:
其实我对U钻一窍不通,只是简单的用过U钻,迫切需要补充知识啊!

网友:
我们厂买的肯纳的浅孔钻,不会配刀头啊。应该是3角形的刀片。在仓库没法用。请师傅们告诉我刀片型号好佩刀片。是30左右的刀杆。20以下的有刀片的,是KC714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