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螺杆泵技术咨询,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3-07-25):
单位有一台三螺杆泵,出口压力以前一直是2bar,最近突然涨到6bar以上,没查出原因。
 跪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螺杆泵出口压力2BAR?
出口压力这么小?
如果正常压力变大了,
看看调节用的溢流阀有没改变。

楼主:
溢流阀没有变,说不好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溢流阀没有变,说不好是为什么。

螺杆泵不会这么小压力吧
太夸张了
2BAR
离心泵都能达到啊

网友:
有可能是出口管路堵塞了,也有可能是动过安全阀

网友(2013-08-27):
螺杆泵的出口压力是由出口管路的背压决定的,出口压力由2bar升到6bar,你可以检查一下出口管路是否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