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液压泵温度高

楼主(2013-07-25):
                                                                                  溢流阀更换后压力上不去,是哪的故障。泵为变量泵 , Z1 z& F# \4 f

网友:
这样的问题让别人怎么回答?想解决问题,最起码要把您的问题现象说清楚,别人才好替您分析

网友:
如果只换溢流阀 那么要么溢流阀制造上漏油  要么是阀的型号小了 ,如果都不是 把溢流阀的弹簧调紧下看看

网友:
如果只是更换了溢流阀的话,估计是一流发出问题了,有可能是弹簧坏掉了,导致系统处于泄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