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的一个轴磨损了,请支招~~

楼主(2013-07-25):
磨损的蛮严重的,找人修太麻烦了,有没有可以自己修理的办法或者省钱点的方法...现在效益不怎么好.一分钱都掰两瓣花..唉.大家都懂的.   请各位专工支招,谢谢了.
磨损的图片上传不了,只能当附件传了.

网友:
说说使用条件和负荷嘛

网友:
刷涂,或镶套。

网友:
去关注下激光涂覆,或者激光焊接修复

网友:
具体工况应该说一下。

网友:
胀套配合部位的磨损,刷镀喷涂的话尺寸不太好掌握,楼主可以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进行修复,我们做过这样的案例。
为了保证修复部位的使用效果,我们当时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的修复,首先对轴径磨损部位、齿轮内孔进行表面处理,做到干净、干燥、粗糙,并露出金属原色,轴径表面涂抹高分子金属修复材料,用直尺刮平,固化;齿轮内孔表面处理,并涂抹2211F,将磨损痕迹磨平,固化;材料加热固化后,将材料表面打磨平整,用胀套内圈作为模具将轴径表面修复处配合尺寸,并打磨脚边,然后测量修复后的尺寸;最后将胀套内外圈涂抹材料,进行总装配。

网友(点评):
刷镀后有磨削工序

网友:
支持楼上的做法!

网友:
如果是很重要的大轴,最好是更换。

如果不是很重要,又想省钱,可以用表面修复、或者堆焊,最后磨。但是可能有应力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