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1CAXA突然不能打印图纸了,求助

楼主(2013-07-25):
我的2011CAXA突然不能打印图纸了,卸载重装还是不行。烦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和打印机的连接问题或者打印机本身问题检查了吗

网友B:
打印机的驱动是否正常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打印机的连接问题或者打印机本身问题检查了吗

其它软件可以打印的

网友(点评):
其他软件可以打印,那说明打印机没问题,就是你软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的驱动是否正常工作呢?

被我删除了?

补充内容 (2013-7-25 16:51):
CAD的可以打啊?

网友(点评):
打印时没有要用的打印机。别人给删除了两个打印机,又添加了一个要用的...是否这个原因呢?

网友(点评):
还是不行哦!

楼主:
打印键激不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