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设计了一个微调夹具,请前辈们看看有什么不妥的需要改进的

楼主(2013-07-25):
前辈们多多指教呀,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者直接换一种机构都行的

楼主:
方案做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了,刚开始工作三个月,总感觉自己脑子很死,不开窍,我想是见得少吧,希望踏踏实实多积累经验

网友A:
手动调节到位以后就不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调节到位以后就不动了吗

是的,等胶水干了在去下镜片和玻璃柱,因为量不是很大,不到十组吧,所以就没考虑工作效率的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B:
夹具要考虑XYZ三个方向可调和消间隙机构,其中上下方向的调整,最好是调球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要考虑XYZ三个方向可调和消间隙机构,其中上下方向的调整,最好是调球座。

调球座?不太明白

网友:
真空笔因是倾斜位置,调节位置的高低不太直观,容易产生位置错觉,同时在在调整真空笔的高低时,相对水平位置会变动,调起来不方便。把球形座做成活的,可以调整上下位置,使用会方便一些。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机构的目的是调整半球与 ...”后面的话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点评):
补充问下:怎么判定调整到位?

网友:
同样新人,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