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Oi Mate TD!数控报警 求高手

楼主(2013-07-25):
宝鸡车床 Series Oi Mate TD 出现报警号2017 Turret or/and coolant motor overload

  2012 Serro not ready!

求解决方法!

楼主:
求高手帮忙解决!急!

网友:
这是厂家自己定义的报警,看下厂家自己的说明书就知道了。
第一个报警是说刀塔电机或者冷却电机过载,查电柜里的热继电器是不是有跳了的。
第二个报警估计是伺服未准备,应当是个伴生报警,解决掉第一个报警就可以了。
TD系统本身是可以中文报警的,宝鸡不与时俱进啊。

网友:
看看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