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截面积的计算

楼主(2013-07-25):
各位,如下图所示,书上说柱塞A左侧的截面积小于右侧的截面积。 所以当柱塞A两侧的压强相等时,柱塞向左移动,关闭通道。 我的疑问是;  我不认为左侧的截面积小于右侧的截面积,两边的有效截面积是相等的。
请大家帮帮忙,转变一下我的认识,尽量说通俗点。谢谢

网友A:
就是你贴的这个图里的A?那很明显啊,左侧是一个活塞外径,右侧,是活塞内径,差出两个璧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贴的这个图里的A?那很明显啊,左侧是一个活塞外径,右侧,是活塞内径,差出两个璧厚。

左边的两个斜面不算有效面积吗?

网友(点评):
计算正截面。所以斜面部分等效成壁厚截面。所以,左右两侧整差两个壁后

网友:
又看了看,你确定图是对的?我回复你的也是左侧面积大。但是,怎么看,都不像是说这个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