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阀阀板加工及工艺的疑问

楼主(2013-07-25):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纸!

不好意思,马前辈,刚刚忘了插入附件了,现在已经加了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纸!

网友:
能截图就好了,想帮但是积分太少。

网友(点评):
已经截了

网友B:
下载这个不规范的图纸,叫零件截图纸然后PDF下,
右下角的表面粗糙度 ,如果机加部位没标示,按中国图纸习惯是看图纸右上角附近标示的 “其余 粗糙度”,估计此图是按右下角提供的6.3来的。
铸造的蝶阀的阀板扁平特殊性 ,考虑到精度的话,一般是用漏模铸造工艺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这个不规范的图纸,叫零件截图纸然后PDF下,
右下角的表面粗糙度 ,如果机加部位没标示,按中国图纸习 ...

谢谢,那么再麻烦问一下,漏模铸造的表面粗糙度能达到6.3吗? 而且还有一个加工的轴面和毛坯面的平行度为0.5 能保证吗 ? 谢谢

网友C:
很疑问你这个阀轴和阀板搞成一体的,怎么装到阀体里面去?还有,什么材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疑问你这个阀轴和阀板搞成一体的,怎么装到阀体里面去?还有,什么材质?

可以的,蝶阀杆和阀板做成一体的。。但是 蝶阀座也是蝶阀外壳就要做对半的,装配好后,用螺栓拴好固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再麻烦问一下,漏模铸造的表面粗糙度能达到6.3吗? 而且还有一个加工的轴面和毛坯面的平行度为 ...

不放心的话,那你选择精密铸造,这些问题不大。苏州那边给苏中核,苏高压,纽威做这类配套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疑问你这个阀轴和阀板搞成一体的,怎么装到阀体里面去?还有,什么材质?

阀轴和阀板是一体的,但是我的阀体是一半一半可拆卸的。 材质是2205 双相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放心的话,那你选择精密铸造,这些问题不大。苏州那边给苏中核,苏高压,纽威做这类配套的很多。

谢谢大哥细致专业的回复啊! 用精密铸造,我在想用水玻璃铸造还是硅溶胶呢 ? 材质是双相不锈钢2205的, 硅溶胶价格比较贵,水玻璃便宜点 ,但是表面质量我担心达不到粗糙度6.3 。 另外还不一定能保证阀板的毛坯面与轴的平行度0.5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蝶阀杆和阀板做成一体的。。但是 蝶阀座也是蝶阀外壳就要做对半的,装配好后,用螺栓拴好固紧。。 ...

专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细致专业的回复啊! 用精密铸造,我在想用水玻璃铸造还是硅溶胶呢 ? 材质是双相不锈钢2205的,  ...

0.5平行度我不知道了,帮不了,我不是做阀门出身的,你是做阀门厂家吗?看材质,是用在化工什么比较恶劣工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平行度我不知道了,帮不了,我不是做阀门出身的,你是做阀门厂家吗?看材质,是用在化工什么 ...

是的,我们是做四氟内衬水泵和阀门的。 这个阀板的外面还要再包PFA 的,用在耐酸耐腐蚀的环境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