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密封性不理想,使用一段时间有较大内泄

楼主(2013-07-25):
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中位O型的因为制造和使用问题,密封性并不理想,使用一段时间有较大内泄,如果改用Y型换向阀+液压锁能不能改善使用寿命和密封性能?

网友:
一般来说液控单向阀的密封是会比O位机能的换向阀好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可以选择安装孔合适的液控单向阀和三位四通Y型换向阀代替

网友:
应该会好点。但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一般中位O型的换向阀理论上在中位时可以保压,但是实际使用中都会泄漏,牌子好一点的泄漏小一点,差一点的在中位时油缸会伸出来。使用液控单向阀和Y型换向阀没有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密封效果好

网友(2014-03-27):
学了一招

网友:
可以尝试 液压锁杠杠的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换向球阀做先导控制插装阀。效果好。

网友:
(1)使用寿命与阀的中位职能没有很大关系,关键看油液污染程度和阀体制造质量
(2)使用液压锁的密封性较O型换向阀要好非常非常多,油缸有负载时的不二选择
(3)油缸有负负载时(负载方向和油缸运动方向相同)需要使用平衡阀

网友:
液压锁+中位H型换向可不可以

网友:
H型有别的动作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