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型材架子在创建切割清单后有了变化

楼主(2013-07-25):
之前铝型材用的比较 少 ,如下图,我用Solidworks铝型材做了个架子,在创建切割清单后,有一根型材被分成了两段,如下图,求解!
红色1.2原本是一根型材

网友:
裁剪后重新更新试试

网友A:
画三维草图的时候是不是两根线?

网友(点评):
三维草图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三维草图的时候是不是两根线?

没有遇到过哦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结构件,新建组的问题,重新建组,与X,Y,Z平行的分成3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没碰都过

网友:
不太明白意思
想让是俩根的话  5#正解
不过我看你的原意是想用一根型材吧,那就看看三维草图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