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装门锁及合页的钣金是什么结构?请教

楼主(2013-07-25):
各位高人,请教个简单的问题,如图所示的红色区域标注的,锁是什么规格型号的,对应的钣金上需要开什么样的孔,怎么折弯?
合页是用什么样的合页,和铝型材是怎么连接的?
很多东西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用的时候,因为以前没用过,具体做的时候,还是有些茫然。社区里的高手多多,我们也应该多多针对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解决,这样对很多新手来说会帮助很大。
请看图!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不用自己操刀的吧,画好示意图给加工商直接搞掂。要连接的话是不用合页的,自己做几个加工件连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点评):
哦,现在我们就是需要自己操刀,铝合金架子自己拼,钣金找机加厂,所以才来请教!有现成的合页可以的话应该比做机加件便宜很多。

网友:
给你个建议,出门找个家具店,进去找俩柜子一看便知。

网友(点评):
主意不错,谢谢!不过目前为止,简单的问题求助,没有人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哈,大侠这是抱怨了?说实话,你问我用啥,我也没干过,叫不出个名字了,更不可能给你提供什么厂家。但是,这些东西,随便找个五金店还是买的到的。

网友(点评):
找个现成的产品看看,就知道为这些零件装配用的部分的结构了。但印象中,单板钣金出来的很少,多是做个钣金小支架焊到面板上。

网友A:
老大呀,你这样问真是没有办法替你解答啦。铝型材上有T型槽,里面可以埋螺母,能买铝型材,就能找他买这些配件。买个铰链就可以拿螺栓往里面拧,门上就更简啦,打个洞就可能穿螺栓啦。铰链多的是,你只要选一个铰链宽度适合,强度足够的就行。保证钣金上能打上孔,另一组孔能对准型材槽就行。再说了,型材也是可以打孔攻牙的。至于铰链,上网一搜,一大堆厂家。锁吧,你只要找到锁资料,就会告诉你怎么样打孔。这些也找不到,就把家里的门拆了,看看锁是怎么装的,铰链是怎么装的。

网友:
看下自己公司里面的工具箱,书柜, 现在大多数铁皮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呀,你这样问真是没有办法替你解答啦。铝型材上有T型槽,里面可以埋螺母,能买铝型材,就能找他买这些配 ...

生久锁柜样本

网友(点评):
下来看看 一下变穷人了,前辈有点不厚道啊,挂3分就可以啦 欺负我们潜水的穷人

网友(点评):
谢谢!老大~ 最近有些偷懒了,简答的问题也想找个现成的答案,是不是对社区产生依赖性了

网友(点评):
论坛里的积分都是积极参与论坛活动的成果。学到东西也好,凑热闹也好。都是自己挣的,当然可以花人民币充值。要是分不够,上网找一下,免费的很多。

网友:
下载后变 250了,真吉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