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型圈沟槽公差配合的选择

楼主(2013-07-25):
菜鸟,请教有关O型圈沟槽公差配合的选择问题,我图片中选择的公差合适吗

网友:
我觉得我一定是眼花了。图中活塞外径不过200,为啥O圈是个300的?

网友(点评):
宽度公差问题不大,推荐值0.13/0; 轴凹槽的直径公差大了点。一般推荐是+-0.05。对于轴的配合公差,保证最大间隙量不大于0.13即可。

网友(点评):
抱歉,最大间隙量0.18,不是0.13。但是需要注意,这个间隙量是需要有的。因此,应保持在0.18以内但非0的一个范围呢。

网友:
1,是200还是300?
$ b9 [% h* U( G2,手册上没查到有外径300的o型圈啊,都说的是内径

网友(点评):
哈,最大见过10x1044的。不过O圈确实标注都是C/S X ID

网友:
坐等大侠解决

网友:
补一句,如果你真的选的是C/S 8.6的O圈,推荐凹槽宽度11.45起。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液压分卷有标准的啊

楼主:
不好意思,着急写错了。O型圈外径是200

网友(2013-10-16):
机械设计手册,液压分卷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