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搞ZG的螺纹,跪求师傅们编个示范下

楼主(2013-07-25):
查了表还是不明白怎么编,跪求师傅们编几个示范下

按照下图我发的,求师傅们编个程序 给小弟参考下,用GO,GO1,G92 X-  Z-  R-  F-  这些指令来编,从车外圆开始,就编个 ZG3/4 和 ZG1/2的给我参考下吧,谢谢了

网友A:
GZ1/2" 每吋14牙,锥度1度47分24秒,公称直径20.995。广数980TD系列:
G0 X30. Z5.
G92 X20.955 Z-13.2 R-0.57 I14;(X,Z螺纹终点位置,I每吋牙数,R螺纹起点到终点的半径差,如对螺纹收尾有要求还可加入J,K参数)
x20.
....
x18.631
G0 Z200.
M30;
还可以用G76,只要两段程序就OK。
FAUNC 不能用I指定每吋牙数。

网友(点评):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Z1/2" 每吋14牙,锥度1度47分24秒,公称直径20.995。广数980TD系列:
G0 X30. Z5.
G92 X20.955 Z-13.2 R ...

GZ1/2" 每吋14牙,锥度1度47分24秒,公称直径20.995,,,这个到哪里才可以查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Z1/2" 每吋14牙,锥度1度47分24秒,公称直径20.995。广数980TD系列:
G0 X30. Z5.
G92 X20.955 Z-13.2 R ...

R螺纹起点到终点的半径差,,,你这个怎么算也算不到这么多,,,请大侠指教。。。。。。。。我就一直搞不懂这个,,,

网友:
上面R算错了吧

网友:
oooO ↘┏━┓ ↙ Oooo
( 踩)→┃你┃ ←(死 )
  \ ( →┃√┃ ← ) /
  \_)↗┗━┛ ↖(_/

网友:
如何加工还是要问车工师傅啊,他们才是高手,我们都是打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