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M6 之前 需要指定 M19吗?

楼主(2013-07-25):
请教:FANUC系统加工中心  T1M6  之前  需要指定 M19吗!  哪些系统需要指定 M19!  多谢!

网友:
不用,一般有M06了它就会自动主轴定向,不需再多加M19,但是有时候手动换刀就要M19

网友:
镗刀才用M19定位,然后用M6指令换刀,其他刀具M19没啥用。

网友:
一般不用  在换刀指令M6中  由厂家设置的宏程序指令 已经包括M19

网友:
M19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镗孔结束以后 给个定向然后退刀用。一般不用加的,而且这个M19有个参数的,设置定向的方向~

网友:
不需要吧,如果M6指令是通过PLC实现的话,应该都做到里边了,如果通过NC控制,都能看到,你查看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