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算购买焊接平台,咨询

楼主(2013-07-25):
我们公司最近打算购买焊接平台,我看过两种焊接平台的资料,一种是柔性焊接平台,另一种是普通的焊接平台。柔性焊接平台我询问过,价格比较高。我们更倾向于买铸铁平台。大家在焊接时有一般用哪种平台呢?有没有好的厂家介绍?

网友:
量大不大?
量大的话还搞什么焊接平台啊,弄个机械人自动焊接完事。ABB机械人配合变位机,看你需求跟场地规划规划就成焊接自动线了。。
你可以大概了解下哇,有需求可以联系我,Q  249340348

网友:
其实目前的柔性焊接工装不一定满足多规格的焊接

网友A:
我们一般就用普通和平台。上边有轨道,足够应付焊接多样性了。
如果特殊自己在根据产品做几个工装。。这个实用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就用普通和平台。上边有轨道,足够应付焊接多样性了。
如果特殊自己在根据产品做几个工装。。这个 ...

我们公司产品量不大,主要是多样,而且大件居多

网友B:
我做过这样的专用焊接平台,柔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这样的专用焊接平台,柔性的。

你这个应该是大批量的产品吧

网友(点评):
专用是的。

网友C:
是不是塑料都是用超声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塑料都是用超声焊接的?

看要求和塑件大小,一般的是超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