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油口的最大流量是否就是泵的流量?

楼主(2013-07-25):
对于变量柱塞泵,出油口未装安全阀。
泄油口的最大流量是否就是泵的流量?如果不是,那么流量该怎么计算?

网友A:
柱塞泵是容积泵必须加装安全阀;
流量=柱塞载面积*冲程*冲次;
名牌标称流量是这台泵的最大、最小流量的中间值;

网友(点评):
每分钟流量是否是,马达每圈排出量x电机转速。

网友(点评):
那样麻烦,用冲程和冲次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柱塞泵是容积泵必须加装安全阀;
流量=柱塞载面积*冲程*冲次;
名牌标称流量是这台泵的最大、最小流量的中 ...

铭牌上好像没有冲程和冲刺?

另外请教一下大侠,我要给油箱加个风冷冷却器,装在回油口和泄油口有什么区别?冷却效率有没有区别?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工艺管路不受影响的话应该装在流量大的管路上。(不知道你的回油和泄油是何功能)

网友:
柱塞泵有的样本上是有壳体流量性能曲线图的,如果没有,泄油量可以按照泵主流量的3-5%估算。
柱塞泵出口可以不加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