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高手指点,怎样在ANSYS12.0面加载扭矩呢?最好附图,,,

楼主(2013-07-25):
求高手指点,怎样在ANSYS12.0面加载扭矩呢?最好附图,,,轴承可是为什么约束呢?本人新手最好附图哦,多谢。。。。。

网友A:
我邮箱1962940284@qq.com
施加弯矩扭矩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在这里介绍其中的5种,并进行比较:

  1.将矩转换成一对的力偶,直接施加在对应的节点上面。

  2.在构件中心部位建立一个节点,定义为mass21单元,然后跟其他受力节点耦合,形成刚性区域,就是用cerig命令。然后直接加转矩到主节点,即中心节点上面。

  3.使用mpc184单元。是在构件中心部位建立一个节点,跟其他受力节点分别形成多根刚性梁,从而形成刚性面。最后也是直接加载荷到中心节点上面,通过刚性梁来传递载荷。

  4.通过rbe3命令。该方法与方法2很接近。

  5.基于表面边界法:主要通过定义一个接触表面和一个目标节点接触来实现,弯矩荷载可以通过在目标节点上用“F”命令施加。

  对于方法1,通过转换为集中力或均布力,比如施加扭矩,把端面节点改成柱坐标,然后等效为施加环向的节点力;而施加弯矩,可以将力矩转化为端面的剪切均布力;但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出现应力集中现象;

  方法2,定义局部刚性区域,施加过程venture讲的很详细,这里就不在赘述。根据他的例子,我在下面给出了一段命令流。该方法有个不足,它在端面额外的增加了一定的刚度,只能适用于小变形分析。

  方法3 ,相对方法2来说,采用刚性梁单元,适用范围更广一些,对于大应变分析也能很好的适用。但在小应变分析下,方法2和方法3没有什么区别。

  方法4,定义一个主节点,施加了分布力面,应该说跟实际比较接近一点,但端面的结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结果有点偏大,在远离端面处的位置跟实际很符合。

  方法5,它具体的受力形式有如下两种:

  刚性表面边界(Rigid surface constraint)-认为接触面是刚性的,没有变形,和通过节点耦合命令CERIG比较相似;

  分布力边界(Force-distributed constraint)-允许接触面的变形,和边界定义命令RBE3相似。

  使用这种方法,需要用KEYOPT(2) = 2打开接触单元的MPC(多点接触边界)算法,

  下面针对venture给出的例题,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的命令流。

  方法1不介绍了,方法2:

  /PREP7

  ET,1,95

  ET,2,21

EYOPT,2,3,0

,1,1E-6

  MP,EX,1,2.01e5

P,PRXY,1,0.3

  CYLIND,15,10,0,200,0,360,

pro,,90,

sbw,all

  wpro,,,90

sbw,all

  WPCSYS,-1,0

,17 , , ,210

  lsel,s,,,13,16,1

esize,all, , ,8, , , , ,1

sel,s,,,22

  lesize,all, , ,4, , , , ,1

  lsel,s, , ,17,20,1

  lsel,a, , ,26,27,1

  lsel,a, , ,30,31,1

  lesize,all, , ,20,0.4, , , ,1

  alls

mesh,all

  !!!!!下面一段开始各个方法有所不同,由于前面的建模一样,后面的例子就不再给出

  ksel,s,,,17

  type,2

eal,1

mesh,all

llsel

sel,s,loc,z,200,210

  npolt

  CERIG,node(0,0,210),ALL,ALL, , , ,

  !!!!!CERIG命令定义局部刚性区域

  allsel

  /SOLU

  f,node(0,0,210),mz,10e5

INISH

  !!!!!以下一段边界条件的施加各种方法一样,后面例子也不再赘述

  /SOL

sel,s,loc,z,0

,all,all

llsel

  solve

  方法3:使用MPC184单元定义刚性梁

  ……

t,2,184

  keyopt,2,1,1

sel,s,loc,z,200

  n,15000 ,0,0,210

  type,2

  *get,nnum,node,0,count

  *get,ND,node,0,num,min

  *do,i,2,nnum

  !!!!节点个数是nnum,只需要生成nnum个mpc单元

, 15000,ND

D=NDNEXT(ND)

  *enddo

  allsel

  /SOLU

,node(0,0,210),mz,10e5

INISH

  ……

  方法4:rbe3命令

  ……

T,2,21

EYOPT,2,3,0

  R,1,1E-6

  K,17 , , ,210

sel,s,,,17

  type,2

eal,1

  kmesh,all

  allsel

sel,s,loc,z,200

  *get,nnum,node,0,count

  *get,ND,node,0,num,min

  *dim,sla,array,nnum

  *dim,sla2,array,nnum

  *do,i,1,nnum

la(i)=ND

  sla2(i)=ND

  ND=NDNEXT(ND)

  *enddo

llsel

  rbe3,node(0,0,210),all, sla,sla2

  /SOLU

  f,node(0,0,210),mz,10e5

INISH

  ……

  方法5:定义刚性接触面

  ……

,15000 ,0,0,200

AT,1

  R,3

EAL,3

  ET,2,170

  ET,3,175

EYOPT,3,12,5

  KEYOPT,3,4,1

EYOPT,3,2,2

  KEYOPT,2,2,0

EYOPT,2,4,111111

YPE,2

  ! Create a pilot node

SHAP,PILO

  E,15000

  ! Generate the contact surface

  ASEL,S,,,14

SEL,A,,,19

  ASEL,A,,,24

  ASEL,A,,,28

  CM,_CONTACT,AREA

YPE,3

  NSLA,S,1

SLN,S,0

SURF

LLSEL

llsel

  /SOLU

  f,node(0,0,210),mz,10e5

  FINISH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邮箱
施加弯矩扭矩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在这里介绍其中的5种,并进行比较:

谢谢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