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原则,请教

楼主(2013-07-25):
M标在公差上和标在基准上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一个是限定标注尺寸,一个是说明基准按最大实体原则,。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限定标注尺寸什么意思?

网友A:
以位置公差为例,假定引用两个基准,第二基准 B 为尺寸要素,大体一共四种情况:
1. |pos|0.5 |A|B|,表示不管尺寸要素的尺寸是多少,不管基准要素的尺寸是多少,位置公差都是 0.5。
2. |pos|0.5 (M)|A|B|,表示尺寸要素的位置公差 0.5 是在该尺寸要素在最大实体的情况下的公差。当尺寸特征的尺寸不是最大实体时,公差值会相应的增加。这时可用固定尺寸的检具来检测是否符合公差要求。
3. |pos|0.5 |A|B(M)|,表示不管尺寸要素的尺寸是多少,尽管基准要素的尺寸是在最大实体的情况下,尺寸特征的位置公差都是 0.5。
4. |pos|0.5 (M) |A|B (M)|,表示尺寸要素的位置公差 0.5 是在该尺寸要素在最大实体,并且基准要素是在最大实体的情况下的公差。当尺寸特征的尺寸不是最大实体时,公差值会相应的增加。当基准要素的尺寸不是最大实体时,尺寸要素的位置度可以有偏移。这时可用固定尺寸的检具来模拟基准并检测是否符合公差要求。

看向美标靠吧,国标做得一塌糊涂。敲字好辛苦。

网友(点评):
第三项和第一项有什么区别?第三项是不是说:测量时,基准必须在最大实体状态下,而且基准的偏差不能补偿给位置公差?

网友(点评):
楼组其实你可以用一个例子,来问各位大侠

网友:
弄清楚这个,还得看GD&T(几何尺寸公差),较为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位置公差为例,假定引用两个基准,第二基准 B 为尺寸要素,大体一共四种情况:
1. |pos|0.5 |A|B|,表示 ...

嗯,国标真的是做的一塌糊涂。不好理解不说,很多不切实际。
有没有翻译过的美标、德标?我看过一次德标的销孔配合标准,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仔细看了GB?

网友(点评):
GPS这套东西,GB是翻译的ISO,翻译的再差,肯定要比你强!你说不好,就直接看ISO嘛!ISO大多以DIN为主,就怕你啥也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看 GB/T 16671-2009

我是拿德标和国标比,又没有说我自己和国标比,你好像有点激动了吧。
国标的行位公差这部分我看了很久才看明白,或许你又要说我理解能力不行了吧?!
我本来就觉得国标不好理解,就像有些教材就是没有国外的教材看起来好理解,这些都是自己的感觉而已。

网友(点评):
我表达欠妥,抱歉,其实GB并非都那么一无是处,需要仔细去理解和应用,ISO还有不断修正的

网友:
呵呵,学习形位公差,强烈建议大家向美标靠。这东西是美国人开发出来的。主要写在 ASME Y14.5 里,很自洽的一套规范。网上应该可以找到94版的翻译。德国人主导的 ISO 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但是非要跟美国人唱反调,搞了一堆标准,东一摊西一摊,组织得很不好,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美国工程师对gd&t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比德国工程师也普遍要高,美国公司很多设计都要求做尺寸链的计算,德国人尺寸链算的少。

国标都是直接翻译iso的。

网友(2014-01-07):
政治决定产业,我们跟了二手师傅,远没有学到二手师傅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