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样让接近封闭的图形变成封闭的图形??

楼主(2013-07-25):
如题,在审图时经常需要计算不规则图形的周长,我通常会使用reg命令把图形变成域,但是有些图形不闭合(许多细小的小地方放大后也很难看到是否闭合了)。。有没有什么命令使这些不封闭的图形变成闭合的。。。?

网友:
用"延伸"执行

网友:
把两条不相连的线括起来很明显你会发现两个点,点住一个点拉向令一个点就连上了,然后再合并不行么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坐等答案。有时候就是填充不上啊。

网友:
燕秀工具箱 这个外挂里有个检查线段是否断开的命令,它会帮助你检查到哪里有断点,然后自己在放大调整就OK了!

网友:
可以直接封闭的吧

楼主:
楼上各位大侠都说用延伸命令。。。问题是复杂图形线条很多很多,在你不知道到底在哪块位置没闭合的情况下怎么使用延伸。。。。

网友:
CAD更多用于制图 并不能进行复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