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弯曲半径为什么不能太小?

楼主(2013-07-25):
请教各位大侠,无缝钢管的弯曲半径为什么不能太小?看手册上有推荐弯曲半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太小。弯曲半径太小了,有什么危害?哪位大侠可以讲解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线径处的材料拉伸程度不一样,弯曲半径越小,小区域单元的材料所需变形程度就越大。
典型特征就是拉裂、拉皱等等。而且金属是有出厂加工纹路的。沿着纹路方向金属的延展性更好,垂直纹路方向就容易出问题。你可以找个45#钢看看。

网友:
       弯曲变形,在变形区域内是相当复杂的应变。受力情况大体上是;
外侧受拉力。故管壁要减薄。内测受压力,管壁受压易失稳起皱。弯曲
半径越小,外侧的拉力以及内测的压力越大。因而引起的减薄和起皱
与厉害。故此,规定了最小弯曲半径。
      最小弯曲半径与材料的塑性大小有关。同一管径,壁厚。塑性大的,
弯曲半径要小些。

楼主:
看来主要是变形与所受应力对吧?这两个同时发生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