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洗剂洗轴承容易生锈?

楼主(2013-07-25):
为什么清洗剂洗轴承容易生锈,清洗剂应该有防锈蚀的功能啊

网友A:
我们做轧机的!轴承都是用柴油清洗的!不仅洗得干净还可以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轧机的!轴承都是用柴油清洗的!不仅洗得干净还可以防锈

现在也是在用柴油洗,不过由厂家推销清洗剂可以用

网友:
看看厂家推荐的清洗剂是否合格的看配方是否合格          用清洗剂洗好后再上遍油吧

网友:
      清洗剂的作用
      1、有效清除发动机内部的胶质、油泥、沉积物;
  2、有效清洁发动机润滑系统各部件,阻止酸性物质和金属碎屑的危害;
  3、有效发挥润滑油润滑性能,减少新润滑油的二次污染;

网友:
清洗为了将保存防锈油除去,
去除后用洁净煤油或者汽油泡走水份,
再抹上工作黄油,
这样轴承就从储存状态变成待用,工作状态了。
用超声波清洗机会比化学清洗更洁净更少腐蚀,时间更短。

网友B:
为什么要清洗轴承呢?
现在大品牌的轴承如SKF和舍弗勒,防锈油都是和润滑剂兼容的,不用清洗,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清洗轴承呢?
现在大品牌的轴承如SKF和舍弗勒,防锈油都是和润滑剂兼容的,不用清洗,打开包装就可 ...

拆下来回用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清洗剂都防锈的。你可以选择防锈清洗剂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轧机的!轴承都是用柴油清洗的!不仅洗得干净还可以防锈

我们是做精密分条开平的~~算是大半个同行了~~~教教我吧~

网友:
一般的清洗机,特别是除锈的,都有腐蚀效果,会腐蚀金属表面的防锈层或镀层(有的话)。
建议,柴油清洗,安装后摸好干油。
或者使用专业的清洗剂。

网友:
清洗剂一般都是含碱性成分,也就是含盐过高的话,会对金属表面产生氧化作用,所以会生锈,清洗剂不要乱用,一定要看好配方是否符合清洗标准,负责很容易对工件造成伤害,现在工件清洗的常用方法都是用煤油、柴油等清洗,但是费用不是很划算而且工作环境也不好控制,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我公司研发一种新型清洗剂,您可以试一下,没有腐蚀性,如有需要,请联系我。北京中航技气动液压设备有限公司,赵越,18034060625,我们可以给您样品,您实验一下

网友(2018-04-12):
清洗剂也不是说防锈就百分百满足的,也得看工件表面干燥程度,清洗剂产品防锈性能,说的和具体使用可能会出现差距;轴承表面比较光亮,清洗剂残留和白痕对其防锈能力影响很大,生锈的地方应该主要就是有白痕的地方,我们在很多轴承零部件厂家有使用,如果有兴趣可以交流下,或者我们根据情况提供些样品试试,13644641937   赵

网友(2018-06-15):
如果长期使用清洗剂进行清洗,会损伤设备,不如试试干冰清洗机,可以快速高效的清除污垢,由于干冰颗粒在撞击时升华为气体,所以不会留下二次废物,不会损伤清洗表面。